楼主(2016-11-15):
各位高手,小弟移植了ucgui到奋斗STM32单片机开发板上,开发板包含触摸屏和LCD,无操作系统。编写了一个测试程序。运行程序后发现,光标与触摸点的移动方向是相同的,但是光标未与触摸点重合,而是保持了一小段平行的距离。请教各位高手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想问一下奋斗STM32这个开发板用得如何

网友B:
触摸和屏不是要标定的吗?就是左上右下角对应.

楼主:
这块板子还可以,就是MP3那个DEMO测试有问题。

楼主:
感谢pqsh,问题解决了。

网友C:
触摸屏在初始化以后也是需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