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现在的现象是可以下载系统程序。
下载画面程序的时候总是通讯超时。(触摸屏已经在传输画面)
WIN7系统不行,XP系统也不行。
连线按照欧姆龙技术的说法
触摸屏端   电脑端
2---------2
3---------3
9---------5
4---------8
5---------7

网友A:
能传系统,说明电缆是好的;
传程序先进后台系统点传输的界面,然后再在电脑点下载;

楼主:
进了传输画面也没用
一直是超时。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清除屏里原来是数据~记得要先清

网友A:
呵呵;下载时原来的用户程序自动会先清除的;

楼主:
清除N次了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了

网友B:
端口设置了没--应该不会遗漏这个问题

你试试加上这短路线试试

再不行,想不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不用清,是个进步

网友B:
还有二种情况
1.原来的屏坏了,买不到同型号,只能用它了
原程序在转到新型号有编译不过的,没处理好(简单的删除)。
2.原来是日文系统,新装日文系统与程序不匹配,重新编译程序可以发现。

网友A:
为啥我用了十几年碰不到这种事呢?

楼主:
1.原来的屏坏了,买不到同型号,只能用它了
原程序在转到新型号有编译不过的,没处理好(简单的删除)。
2.原来是日文系统,新装日文系统与程序不匹配,重新编译程序可以发现。

第一个问题不应该,现在是写测试程序
第二个问题也许有可能,但是感觉没有说必须安装什么系统的要求。

楼主:
为啥我用了十几年碰不到这种事呢?
我也是比较奇怪了
写NT20S的触摸屏没有问题。

网友A:
不是使用的问题,就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