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3系列问题

楼主(2016-11-15):
大侠们好,小弟有段程序没搞懂为什么,如图:当第一段PLSR到位后为什么下面一段的M62没有置位,导致不能启动下一段PLSR.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是指令用重复了?

网友B:
应该是M62被复位掉了,两条PLSR指令隔1个扫描周期触发

网友C:
你这样写的话,它扫描的时候分不清它是复位还是置位的,信捷的就是这样

网友C:
建议用步进指令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说好像PLSR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只能出现一次,用信捷的流程指令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的,用了两个PLSR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信捷的同一个脉冲指令一个扫描周期只能出现一次,不然就会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