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小弟在编程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写下下面的modbus通讯程序给变频器写入频率,不知道对不对,烦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做这个程序的时候参考了这篇文章http://www.diangon.com/wenku/PLC/ximenzi/201404/00010255.html

网友A:
你这程序写的不对!不对!

网友B:
200的modbus地址正确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大神,哪里不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神,哪里不对了?

驱动部分不对,少了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  那个驱动部分我已上传就发现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错误,请大神指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在编程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写下下面的modbus通讯程序给变频器写入频率,不知道对不对,烦请各位大神指教
可以联系我,我教你!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