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贝加莱变频器参数与施耐德变频器参数区别

网友A:
想要提问最好说详细些,贝加莱变频器有很多型号,施耐德也有很多,同一品牌下高端机型与低端机型的参数设置就存在一定的差异。

楼主:
参数代码意思一样吗,

网友B:
型号不一样参数定义不一样、你如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