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小弟在此请教各路大师:我之前用一个FX3U,通过FX3U-485BD连接4台TK6070IP触摸屏,出现第三第四台触摸屏显示速度慢的问题。现在打算再加一个FX3U-485ADP-MB,2个模块分别连2个屏,解决显示速度慢的问题。现在问题是,我用FX3U-485ADP-MB连接不上触摸屏,试了很久还不行,我按照模块说明书指示来做的。小弟求各位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怎么做的?可以说说,然后才能分析。

网友B:
一般是通讯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C:
扩展通讯口是使用什么协议;应该不能再使用编程口协义了

网友C:
直接用触摸屏一机多屏功能

网友D:
走的通信协议?具体说说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就是用一个FX3U-485BD拖4个屏,但是后面2个屏更新速率太慢了,客户不满意

网友E:
增加了一个模块,通道要设置一下

网友F:
MODBUS协议设置好栈号,需要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FX3U-485ADP-MB模块,采用MODBUS协议,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模块连触摸屏,我只是按照说明书上面的编程示例来写程序,没有成功。还有个疑问就是,触屏设备列表里,我要选择哪一种设备?是“MODBUS RTU”是“FX232\485BD”或者其他?如图所示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关哥,你用台达的触摸屏宏指令多吗?

网友A:
把MB设置为MODBUS RTU ,就是选择MODBUS RTU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关哥,你用台达的触摸屏宏指令多吗?
还可以!怎么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ENDIF
IF $0 == $M25
BITON ({Link2}1@M55)
ELSEIF $0 != $M25
BITOFF ({Link2}1@M55)
ENDIF
IF $0 == $M30
BITON ({Link2}1@M56)
ELSEIF $0 != $M30
BITOFF ({Link2}1@M56)
ENDIF
IF $0 == $M35
BITON ({Link2}1@M57)
ELSEIF $0 != $M35
BITOFF ({Link2}1@M57)
ENDIF
IF $0 == $M40
BITON ({Link2}1@M58)
ELSEIF $0 != $M40
BITOFF ({Link2}1@M58)
ENDIF
IF $0 == $M45
BITON ({Link2}1@M59)
ELSEIF $0 != $M45
BITOFF ({Link2}1@M59)
ENDIF
IF $0 == $M50
BITON ({Link2}1@M60)
ELSEIF $0 != $M50
BITOFF ({Link2}1@M60)
ENDIF
END
这样写的是不是有问题,我是用台达的触摸屏跟扫描枪RS232通讯,$0是读取后的值暂存地,$Mxx是我在触摸屏的设定暂存地。当条码前两位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读取问题,譬如扫描V1开头的条码,所有V1开头对应的M多少就会一起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