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想问下大家,检测纸张有无,是一种什么传感器。

网友A:
怎么检测?打印机检测纸?

网友B:
打印机本来就有。

网友C:
激光传感器。

网友D:
光电传感器

网友E:
反射型的光电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F:
槽型光电开关。

网友G:
高级点色标?

网友H:
不是黑色的,就用光电就行

网友I:
普通的检测用自反射式光电就行。就是检测物体的有无。

网友J:
我拆过打印机,就是一对发射接收的光电二极管罢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K:
用光纤放大器的比较好

网友L:
普通的漫反射光电就行

网友M:
如果为透明产品,用带反光板的光电传感器。对于无透明产品可以采用对射光电传感器。当然数字光纤也可以。

网友N:
哪里用,还见过用微动开关的

网友O:
光电传感器,色标传感器等都行。看安装位置决定。色标传感器是区别颜色的。对安装要求不高,省事,但价格略高。

网友P:
个人觉得的还是超声波原理的稳定,光电有时回收纸张上印刷材料影响,当然要看具体使用环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明白了

网友Q:
光电开关就行

网友R:
光电传感器.

网友S:
松下传感器还考虑,需要联系我

网友T(2017-02-13):
需要一款对纯绿色的传输带检测 为ON,对传输带上的纸卡任何颜色均为OF.请大家帮忙
(原用松下 LX 101 只能对单一色进行区分 产品局限性)

网友U:
回复 网友T:
你用这个传感器在检测到你的传送带是输出ON,其它时候不就输出OFF了么!

网友V:
用小型激光传感器,代替光纤放大器以及光电传感器,最重要的是激光传感器不管什么颜色的物体都可以检测

网友W:
用普通的光电开关就好了,这个很好解决

网友X:
光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