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大家好,我想实现组态王和stem32单片机通信,单片机板已经做好了,单片机里写入的是CANbus协议,请问组态王里边设备配置向导中设备应该怎么选择,还有有没有类似MODbus slave的满足CANbus总线协议的软件(能够代替单片机的电脑软件)。跪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组态王和51单片机通过MODBUS RTU协议通信我倒是做过!CANBUS我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版主,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过MODbus协议通信,组态王里逻辑设备名对应的驱动程序用的协议也是MODbus协议吗?
我刚学组态王,有关组态王的书籍好少,能找到的全是入门的,求大神推荐几本组态王和下位机通信的书,谢谢。

网友B:
可能你要一块CAN板卡(计算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版主,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过MODbus协议通信,组态王里逻辑设备名对应的驱动程序用的协议也是MODbus协议吗?
我刚学组态王,有关组态王的书籍好少,能找到的全是入门的,求大神推荐几本组态王和下位机通信的书,谢谢。
选莫迪康PLC即可,如果需要帮助也可以联系我,我专业做这个的!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不能说详细一点,CAN板卡是干什么用的,我是新手,知道的少

网友B:
计算机can_bus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