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15):
一个触摸屏和多个PLC通讯怎么通讯?

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触摸屏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A:
说出具体屏、PLC型号,这样好确定。

网友B:
物理层是RS485的情况下,都可以基于1;N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触摸屏和多个PLC通讯怎么通讯?

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触摸屏只有一个串口

也许232和485都在,就看你怎么接线了。

网友D:
1个串口如果支持232和485  可以一起接出来    或者以太网

网友E:
触摸屏做从站,选一个plc做主站,其它plc为从站。

网友F:
如果是威纶的话,同一个DB9口232和485都有的

网友G:
一般要同个牌子的PLC、每个PLC分配不同的站号;如西门子200走PPI协议、每个PLC都有自已的站号;或者走MODBUS——RTU协议、不过PLC需编程;

网友H:
屏及PLC的配置单先贴出来;

网友I:
PLC都有站号设置

网友J:
选可以1:N的屏
或屏联一个PLC,将其他PLC与其数据交换

网友K:
每个PLC都要自己的独立唯一的IP地址,PLC做从站,触摸屏做主站,通过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