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我这里有一台老设备,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CPU是226的,他的主程序我可以看见,子程序加密,如何破解啊,求助大侠。

网友A:
有的子程序是系统自带的,我们只要会用就行。

网友B:
程序传上来楼下的给楼主研究下。

网友C:
破解?!你把程序贴出来啊!

网友D:
可能是调用的内部自带程序  不用管的

网友E:
你所指的那个应该是系统已经写好的子程序,我们只要调用就行了。比如我随便配置了一个PID,他就会出现加密的子程序,如图:

网友F:
有很多专业的软件
这种楼主还是去度娘找吧!

网友G:
如果不是什么复杂的动作和数据处理.还不如自己编程序.研究别人的程序和编程思路还累呢..

网友H:
自己编还好点.

网友I:
上网上找个S7 200POU补丁程序(破解)不知道你的MicroWin版本、我这有SP9版本的

网友I:
S7 200POU补丁

楼主:
谢谢21楼,怎么安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了,怎么安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也是SP9

网友I:
将解压文件datamanagers200.dll覆盖安装目录下.\bin\的文件;可先把原来的文件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