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mt506问题

楼主(2016-11-15):
之前发过一个关于mt506上载程序进度条没反应的问题,一直没能搞定,今天换了一台台式机尝试。还是不行。而且人机界面出现了一段英文,和一红一绿两个框。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com灯没亮是没和电脑建立连接么?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找个USB转接器加上触摸屏编程线试试
再不行估计就不用研究了

网友C:
HMI设置了禁止上传

网友D:
MT506这种没有禁止上传功能的,带加密的功能;

网友E:
看后面的拨码开关位置了没?

网友D:
电缆在别的MT500屏上有没有传送成功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后面的拨码开关位置了没?
和拨码开关应该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