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三菱q系列上电灯全亮,怎么解决?

网友A:
模块还是CPU

网友B:
发张清晰图片来看看!

网友C:
Q第一次安装时,CPU电池要插上,要设置下I/O等参数下载到PLC。

网友D:
Q系列没用过,来看下其他大神的解答!

网友E:
就是CPU需组态;参数块、IO块等

网友F:
参数设值.

网友G:
没用过Q系列的。

网友H:
有错的话RUN灯不会亮,你再仔细看一下是否全部灯亮.......
的确如此就是CPU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