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今天给一台变频器输入电机参数,看名牌没有额定转速就按默认的1440,这有影响吗

网友A:
大师:这个属于专门定制电机,变频器专门调速用,不标注电机额定转速可以的

网友B:
这就是国产变频电机的通病。不怨制造商,国标规定的变频电机铭牌数据没有额定转速这一项,也不知道是哪些专家们定的。殊不知,变频器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等效模型,在控制上就不会有最佳的传动效果。我们可能以前对变频器的交流传动还没有建立起电机等效模型概念。所以这个输入居然被忽略了。国外的变频电机,额定转速是必须标注的。

影响电机等效模型建立的参数,除了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额定电流以外,还有三个关键参数,就是:额定功率因数;额定转速;额定激磁电流。这样在变频器里就可以建立一个准确的电机等效数学模型了。

我曾经问过一个国产变频电机制造商,为什么这三个参数,电机铭牌数据里没?他告诉我,国标没规定给,为什么要给,你如果要,我可以给你提供,但铭牌上我们不会打。哇,从此,这三个数据再加一个定子电阻,4个参数一起要。

现在,如果向电机制造商要这些数据,似乎都是提供的。也不知道现在的国标是否修正了以前的规定?铭牌数据加入了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因数了?

网友C:
4极电机自已计算同步转速;并且给出了50Hz以下恒转矩、50HZ以上恒功率;速度范围5-100Hz

网友D:
4极电机.

网友E:
“132M-4”,不就是4极电机吗

网友F:
你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网友G:
只能说不正规吧;

网友B:
今天上午,我在翻看西门子的《G120变频器应用指南》一书,发现了一段话,说是V/F控制,最关键的电机数据,除了他的额定电流,额定功率以外,有两个参数最重要,他们分别是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这两个参数如果不准确,在V/F方式的变频控制上就不能获得最佳效果。并讲述了压频比曲线的关系。

由此,比较理解国产电机的铭牌数据标注了。早期的变频技术,基本就是V/F控制,这种控制,其实对电机的额定转速参数没有要求,也不关心,而对电机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以及最高频率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标注准确。后来随着交流变频传动技术的发展,矢量控制出现了,在矢量控制下,电机的数学等效模型是要建立的,额定转速这个参数,不可或缺。所以,目前的国产变频电机,额定转速也要标注在电机的铭牌数据里。包括额定功率因数参数。

电机等效模型的基本参数: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频率;
额定功率因数;
额定转速;
最高转速(或最高运行频率)

有了上述参数,电机等效模型的参数都可以用公式计算。

网友H:
标注了4级

网友I:
还以为是电机厂玩的一个攒~你必须买我的变频器

网友J:
4极就是电机转速

网友B:
按理说,只知道电机的极对数还是不准确的,只有知道电机的极对数与额定滑差,才能准确计算。

网友K:
回复 网友A:
大师的回答比较经典!

网友A:
说到电机参数,我看目前没有哪一家将电机绕组电感、绕组电阻等标注到铭牌,而电机自学习或者称为自整定均需要这些参数方可准确学习......

网友L:
国标跟不上世代了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L:
不是定额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个属于专门定制电机,变频器专门调速用,不标注电机额定转速可以的

网友O:
部分的变频专用电机不标注额定转速,我曾经试过四倍的额定转速运行了一个星期都没问题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这么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