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5):
我有台调压器单项输入200V可以调输出0-600V我想把输出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求大神赐教,最好有详细图纸,我在这里谢大家

网友A:
整流桥+大小电容,小电容0.1微法用于高频滤波,大电容根据你的输出电流需要而定

楼主:
如果电压一直在要变,我主要了测试的东西,电压大小不稳定0-200V都可以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调压器输出多少,直流电输出就是多少,跟着调压器而变化

网友B:
接整流器(耐压值大于1000V)加电容(450V俩个串)

网友C:
可以根据直流电流的值选择相应电流的整流二极管或全桥,耐压1000v,配上滤波电容器,就基本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C:
可以参照此图:

网友D: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通过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应该会高过实际输入的交流电压,因为交流电压所表示的是有效值,而直流电压输出的是交流电压中的最高值,即是交流电压的根号2倍,所以楼主要注意这个小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