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修理

楼主(2016-11-15):
单位卷帘门坏了。领导说卷帘门不停地上下动作,都成自动控制了上下动作。后检查是卷帘门控制线已短路,控制线已换现卷帘门恢复正常。

网友A:
一般维修就是那么简单,一点不神秘

网友B:
和天车线一个意思

网友C:
懂得的就简单,不懂的怎么想也不明白。

网友D:
正反转加限位

网友E:
动手吧少年

网友F:
可以从电路原理上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该现象。

网友G:
对于不懂行的人来说这种故障现象挺难的

网友H:
单相电机正反转加上下限位控制

网友I:
没修过这设备

网友J:
从头捋,慢慢就明白了

网友K: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L:
前些天我们单位的卷帘门也坏了,不管是升键还是降键,都是卷帘门向下降,手动和自动都是一样,还没修好,控制器我拆下来单试过,继是器是正常动作的。还没修好

网友M:
这控制回路东西不多
顺藤摸瓜也搞定了!

网友N:
领导有没有嘉奖你

网友O:
搞定就好啊

网友P:
上上下下卷帘门没坏啊。

网友Q:
失控一般是电源问题,短路,虚接都遇到过.

网友R:
找到原因就简单

网友S:
电气还得依靠图纸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前些天我们单位的卷帘门也坏了,不管是升键还是降键,都是卷帘门向下降,手动和自动都是一样,还没修好,控制器我拆下来单试过,继是器是正常动作的。还没修好
是单相电机的吗,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U:
应该有变频器的吧?!

网友V:
回复 网友U:
小卷帘门一般没有变频器

网友W:
如果是单相电机,正反转要麻烦一些,有《电工手册》查一下。

网友X:
回复 网友C:
有的时候不懂得简单懂得反倒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