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三菱变频器从E500,D500,F740,D740,基本上都出现一个共性,晶振的材质抗腐蚀能力比较差,很多都是锈迹斑斑或者烂掉了,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请维修达人指点一下,这种晶振用的都是什么型号应该如何代换更新,谢谢

楼主:
为什么看的人多回的很少呢?
难道这些问题很复杂吗?

网友A:
放大镜加淘宝呀 再看不清就找个好的机器参考一下

网友B:
没什么型号,晶振就是控制器的起振作用换一个同样频率的就好了一般有6MHZ 8MHZ 11.975MHZ 12MHZ 24MHZ等等你直接可以在上面看的到。还有就是有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区别于有源晶振有四角不用加起振电容,无源的两脚旁边有两个起振电容,回答完毕。

网友C:
e540的19.968mhz,易坏,可用20mhz代换
f740  cpu 8MHZ,易坏,驱动板 40MHZ 不易坏
D740的不易坏,没换过不清楚用多少的
D500没见过

网友D:
喷那种防蚀油,喷完又喷,多次喷,喷它厚厚的一层,这样就不怕腐蚀了,网上有卖,透明的,酒精一洗即去。喷完后板上像蒙上一层,显得暗淡无光。
这个油你个人打了,到时送回厂家返修,厂家一般是不介意的。
又或者打胶,但什么胶就没有介绍了,我平时是打环氧的,但打上去不没想过修,对你这不太适用。

网友E:
这个我都!!!!

网友F:
回复得都很好啊,赞一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