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plc已日渐变得更为重要,今天小编与大家分享一下关于plc的高级算法,希望在以后的使用中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模拟量的转换:PLC中常用的模拟量有 -10—10V、0—10V、0—20mA、4—20mA,我们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处理,首先要找到其在plc中所对用的通道号,在读取这些通道的数据时,会发现模拟量对用的数据是一个数字量,数字量的取值范围根据plc的不同,所对应的数值也不同:
  -10V—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F448—0BB8Hex(-3000—3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E890—1770Hex(-6000—6000)。
  0—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0—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4—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以上仅做简单的介绍,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分辨率,并且您所测量物理量实现的量程不一样。计算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然后就可以对这些数值进行转换,比如:模拟量输入信号为4--20ma,其中plc中对应的数字量为0---27648,对应的通道为PW256;那么当pw256中的值为27648是那么实际对应的模拟量输入电流为20ma,而我们接的是一个超声波液位计,4ma一个为0m;20ma对应为10m;那么这个时候当前的液位应该是10m的位置。当然这就需要我们在plc中做一个简单的算法把这些数值对应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plc已日渐变得更为重要,今天小编与大家分享一下关于plc的高级算法,希望在以后的使用中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模拟量的转换:PLC中常用的模拟量有 -10—10V、0—10V、0—20mA、4—20mA,我们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处理,首先要找到其在plc中所对用的通道号,在读取这些通道的数据时,会发现模拟量对用的数据是一个数字量,数字量的取值范围根据plc的不同,所对应的数值也不同:
  -10V—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F448—0BB8Hex(-3000—3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E890—1770Hex(-6000—6000)。
  0—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0—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4—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以上仅做简单的介绍,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分辨率,并且您所测量物理量实现的量程不一样。计算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然后就可以对这些数值进行转换,比如:模拟量输入信号为4--20ma,其中plc中对应的数字量为0---27648,对应的通道为PW256;那么当pw256中的值为27648是那么实际对应的模拟量输入电流为20ma,而我们接的是一个超声波液位计,4ma一个为0m;20ma对应为10m;那么这个时候当前的液位应该是10m的位置。当然这就需要我们在plc中做一个简单的算法把这些数值对应起来。

这叫高级算法?初中的直线方程。

网友B:
给楼主点赞!打开就能学到东西,刚好我手头上的项目就是4-20MA一个感应器在写程序做测试。

网友C:
直线方程,求斜率。

网友D:
欧姆龙plc的

网友E:
写一个转换子程序:(采样值-采样最小值)* (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采样最大值-采样最小值) + 工程量下限

网友F:
工程量转换都是这样的,并不高级

网友G:
我也是满怀期待地点进来,结果一看不一直都这样用的吗?哪里高级了

网友H:
期待楼主继续推出实用性介绍。

网友I:
这个高级算不上
但是这是必须要掌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

这个积分尽然也是灌水之辈......

网友K(2018-09-06):
plc 不要说高级算法了 连算法都不够  求个斜率 就是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