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主从站的读写,如果变量定义是基本类型,那主站读从站 msg_read ,从站发主站 msg_write,是否必须要成对出现,还是主站直接读就可以了?
msg_read ,msg_write可否可以不成对使用?
如果是从站变量定义是生产者类型,主站要使用的话是否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 从站路径.从站变量名 。

网友A(2017-01-18):
不用 读取的只要在主站写MSG读取指令 从站建立好TAG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