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啥东西

楼主(2016-11-16):
线路板上标 SA 的什么东西,名称是什么?

网友A:
玻璃里面好像是电阻,不像干簧管。你上百度搜索型号试试

网友B:
不是放电管吗

网友C:
还真没见过这家伙

网友D:
高压放电管。

网友E:
还真没见过
是保险电阻吗?

网友F:
第一次看到这个元件。

网友G:
可能如2楼、4楼所说,MMCC可能是品牌。

网友H:
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不像干簧管,是干簧管的话可以用磁铁试一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断就知道了啊。

网友I:
放电管,用于设备输入端的高压保护。当其两端电压高于其保护规格值时,其内部会短路,吸收高电压。

网友J:
绘出线路图纸,分析就可以八九不离十

网友K:
应该是放电管

网友L:
是放电管,主要用途是保护开机、关机的瞬间产生的高压、残余电压。它的作用就和彩电里的红绿蓝三枪上的放电器意思差不多。保护谋种器件不至于损坏的作用,拆了它不影响机器的工作。它的作用就是一种力求延长机器的寿命及机器的稳定性。

网友M:
这也是第一次见,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N:
有点像是高压放电管。

网友O:
长知识了……“放电管”

网友P:
头一次见这种,这种能过多高的电压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放电管,用于设备输入端的高压保护。当其两端电压高于其保护规格值时,其内部会短路,吸收高电压。

貌似也压敏电阻呀

网友R:
高压放电管,过去传真机通信板上用得最多。

网友S:
又有压敏,又放电管,保护够了多。

网友T:
高压放电管

网友U:
长见识了,原来是放电管,我也以为是干簧管呢。

网友V:
第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W:
原来是高压放电管。学习了

网友X:
还是第一次见这个玩意 涨见识了

网友Y:
一个放电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