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转载:(科普)漏电保护的应用与测试

漏电的后果:触电伤亡,导致火灾。

漏电的原因:
1、用电不规范,省略地线的布设,使用劣质电料,或施工不良,地线接触不良等原因导致漏电;
2、电器本身质量问题,超期限使用,电线设施无功率控制,超负荷使用,老化或提前老化导致漏电;
3、供电电压不符合电器的额定电压,无电压控制,常常会因电压过高击穿绝缘层导致漏电;
4、高电压烧坏漏电保护器本身,一般漏电保护器被烧坏、失灵、失效、不起保护作用时,不会断电,无任何征兆,会继续供电,一旦漏电,是致命性的漏电;
5、温度、湿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导致不同程度、随环境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漏电等。

导致漏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不确定的,所以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也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不确定的;那么,如何是好?

实际测试显示:
1、从电力变压器机房引出的地线(即:PE,保护地线),链接到用户用电器的接地点,叫地线,有这条地线,漏电保护器正常,是能保护的;

这条地线较远,是否可靠有效不好确认,现在有些用户都两线入户,干脆取消了这条地线,这种情况,一般的漏电保护器是不能保护的,非常危险;

漏电保护器是否正常,也很难确认,所以又规定漏电保护器必须定期每月按一次试验开关,来验证能否跳闸;
实际应用中,按试验开关能跳闸,结果人触电都电死了,为什么漏电保护器就是不跳闸呢?

因为漏电保护器电路部分不正常,分电路和机械两部分,按试验开关,只是验证机械开关是否被卡死。

2、把电器接地点就近接入(地面、墙壁、水管等),也叫地线,漏电保护器也是能保护的,但不是所有叫漏电保护器的都能保护。

测试显示,有些保护器不管是哪种接地线,都能保护;可设定摆脱电流来保证安全,一旦地线有问题,人体触电在摆脱电流时就立马跳闸保护,很安全,不危及生命;时刻自动自身自检,自身不正常时会立马自动强制断电保护,停止供电。

一般的保护器,一定要接入保护地线(PE线),否则,极为不可靠;一旦地线有问题,是不会跳闸断电保护;按试验开关能跳闸,但漏电没有跳闸保护;自身不正常时,也不会自动强制断电保护,会继续供电。
因此,漏电电死人的事故频频发生,也是为什么装了漏电保护器还会电死人的原因。

误区:
漏电保护器的保护,不是靠人体触电保护的,一旦漏电,漏电保护器立马跳闸断电保护;如果没有立马跳闸断电保护,等人体触电保护,要么保护,要么电死,两种结果,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确保人身生命安全,必须保证两点,缺一不可;一是要保证漏电保护器可靠有效,自身不正常、不起保护作用时,一定要自动强制断电保护,不能再继续供电;二是要保证接地;

要特别注意,漏电保护器自身不正常时,不能自动强制跳闸断电,而继续供电,被电死是迟早的事;按试验开关能跳闸,不表示漏电、人体触电能跳闸保护。

网友A:
所以要安全用电.

网友B:
楼猪:“从电力变压器机房引出的地线(即:PE,保护地线)”这线在供电中好像叫做零线吧

网友C:
不要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不靠谱的第三者——保护的手中,永远记住遵守用电安全守则才是第一位。

网友D:
PE和N 不要在现场搞混
不然有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呢!

网友E:
顶楼文字,从措词、内容来看,估计不是出自严谨的专业工作者之手;
关于漏电保护器的使用,可参阅正式的资料。

另,不提倡转载一般性的内容(含通常资料、教材上有介绍的,容易查到的);
对于似是而非、用语不规范的之类,将可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