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转换分子

楼主(2016-11-16):
坐标转换分子和坐标转换分母怎么理解?比如丝杆的导程(螺距)位2mm,转换坐标分子设为2000,转换坐标分母设为1048576,(单位精确到0.001mm,),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分母为行程总长度?

网友B:
找一个伺服带丝杆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丝杆转一圈位移2mm;你2000个脉冲转一转那么你每个脉冲的位移量就是2/2000

网友C:
后面那个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分母1048576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编码器分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