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各位大师,请教下FX3UPLC连接GT2308触摸屏,用422口通讯,距离40米左右,通讯会有影响不?会出现通讯延迟吗。。。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一定要用以太网通讯呢。。。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三菱触摸屏连接手册里面要求是30米之内,超过长度不能保证效果

网友A:
如果以太网可以接100米,但要加以太网模块,成本增加很多。

网友B:
485正常几百上千米也是可以的。三菱的这个可能弱点

网友C:
建议加一个485BD,通讯距离保证5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解答。。。当了回伸手党,惭愧中

网友D:
422也是485网络;只不过它是4线485;就是发送、接收、发送允许、接收准备好等信号都是差分信号;几十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这个距离通讯上了也很容易受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