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上电开关电源无反应,开关管没有电过来,把模块拆掉了上电直流一个结果,不知哪位师傅有图纸指点指点

网友A:
看看启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查过了,无问题

网友B:
有22KW的,不知一样否。。。要的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客气,3844电路,论坛上资料还是很多的。。。
比如: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28961&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师傅,我请教下,现在我开关管部分已经得到电了,但是现在震荡芯片5脚和7脚之间只有个3V电压,供7脚的六个降压电阻都是好的,我带电测量了,电压都正常的,但就是到震荡芯片7脚一测量,5、7脚就是3V,并且5、7脚之间阻值还不对,只是哪个管子还是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C:
确定电压加上了吗?负极通路?电容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拿掉了,单独给板子上电,一开始上错地方了,所以开关电源开关管没电,现在找到了地方了,开关管有点了,就是振荡芯片5脚7脚之间电压只有3V左右,降压电阻都是好的,上电每一个都测了,就是到振荡芯片就不对了,振荡芯片也换过了,起振电容也换过了,就不知道是哪个管子导致的

网友D:
1、换5、7脚滤波电容一试;
2、测量整流二极管两端正、反向电阻,判断负载回路有无过载。
不要漏掉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尖峰电压吸收回路二极管和电容的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这几个我都考虑到了,并且我也实际测量了,为了万无一失我也把他换掉了,现在就一个问题,就是5脚和7脚之间正反阻值不正常,这是不是说明有管子不对,在拉5脚和7脚的电

网友E:
我就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