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关于一个台达触摸屏通过扫描枪扫描条码,跟预先设置的条码做对比后,进行动作控制的问题:
首先我有10个条码,A123456789  A122456789  A213456789  A378912456等等,我在触摸屏的内部断电暂存器上存储上述条码内容,$M0-$M9。然后用扫描枪扫描对应的条码的到条码值,放在$0里面,通过宏指令将$0与$M0-$M9里面的值做比较。
当$0 == $M0的时候就运行PLC内部的M100,否则就停止M100;
当$1 == $M1的时候就运行PLC内部的M101,否则就停止M101;
以此类推!!!!
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两个的条码值比较类似的时候,例如A123456789与A122456789,我用扫描枪扫描这两个值都会导致M100以及M101动作。这是什么问题呢????按正常来说我扫描A123456789
只会动作M100,如果是两个条码差异比较大的时候,动作又正常。
还请高手指点下小弟我!谢谢!!!!!!

有哪位台达宏指令的高手可以指点下,可发红包感谢!!!扣扣23192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