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关于【短路】问题,鄙人有新的理解,我认为不该【导通】而【导通】或本应该流过较小电流,却通过了较大电流,即为短路。
以维修变频器电源板开关电源为例:一变频器上电,开关电源尖叫,面板不显示。
一板斧,开关电源尖叫,并且不显示,考虑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负载测有短路,首先静态检查所有负载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所有二极管,都正常,再检查其他元器件,未发现问题。【测量正向压降为464左右】
二板斧,再次静态检测所有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所有二极管反向压降,发现D21 二极管反向压降异常【反向压降为569】,其他二极管反向压降为1457。如果所有二极管反向压降都正常,请用下面一招,【第三板斧】。
三板斧,用数字万用表合适的电阻档,尽量用较大的档位测量所有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与反向电阻,如果发现哪一个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比其他二极管的阻值偏小,就是那一个二极管有问题,換之故障排除。

网友A:
经验总结,楼主辛苦

网友B:
见过一个开关电源,有外界交流信号串入,一上电就尖叫

网友C:
楼主能总结经验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