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说我的疑惑

楼主(2016-11-16):
零线与设备外壳相通路的(用的万用表蜂鸣器那个档测的),为什么设备运行(三相四线供电分了3路每相3千瓦左右)时零线没有电压呢(电笔测的)钳型表卡有电流10A

网友A:
首先应了解所在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是TN-C、TN-S或其他;
所述现象可能是,“零线”上有电流,但“零线”电阻小,所以其压降也小,而“零线”是在某处(如变电所)接地了的。

网友B:
楼主仔细检查看看该变压器出来的是不是有零地共用
或者是有变频器以及单相用电在三相上取电的导致不平衡
这些都是有可能!

网友C:
三相四线供电,零线对地无电压,这是TN-C,系统接地目前仍完好。
零线有电流因三相负载不平衡。
设备外壳已经接零。

隐患:一旦系统接地点出问题或者供电线路零线断开以及设备取电处零线接触不良,就有触电危险。

网友D:
问题描述不是太清晰,这是正常情况,无论设备运不运行,零线对地都是没电压的,跟有没有电流没有关系

网友E:
1,零线没电是三相平衡2,电笔可能测的不准

网友F:
三相平衡负载,你可以根据三相角度向量计算,就知道零线没有电流:相同值但是角度互差120°,向量值和是零

网友G:
我大概明白了楼主想问什么  一般低压 零线都是与地相连的  所以有电流  但是你去量电压的话 是显示不出来的  对地是等电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零线与设备外壳相通路的(用的万用表蜂鸣器那个档测的),为什么设备运行(三相四线供电分了3路每相3千瓦左右)时零线没有电压呢(电笔测的)钳型表卡有电流10A
过了负载 在零线上哪里测得出电压

网友H:
通过负载 在零线上哪里还测得出电压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零线与设备外壳相通路的(用的万用表蜂鸣器那个档测的),为什么设备运行(三相四线供电分了3路每相3千瓦左右)时零线没有电压呢(电笔测的)钳型表卡有电流10A

零线也是地线的一种,是由中性点接了地引接出来的一根导线。

对于TN系统来说,属于保护接零系统,所以零线和地线是直接相通的,根据是共用同一根导线还是分开各自独立的两条专用导线,又分别有共用的C系统和S系统。

三相平衡,零线电流等于0,三相不平衡,零线电流不为0,这些都是电工最基本的原理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