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如何实现只要有信号输入,过5秒就输出呢?

网友A:
什么意思?plc的?

网友B:
将输入信号保存,延迟后输出;已输出的输入信号,则去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想了好久,没想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实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实现呢?这个是只要有信号,过5s就要输出的。想过保存,但是,不知道怎么让它准确到5s后输出

网友B:
是实际应用么,什么品牌的PLC;可以再思考一下,明天应当会有人给出程序。
好像论坛上,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另,是单个信号、还是多个信号;
输出接通的时间,等。

网友C:
不考虑信号在延时5秒内会重复触发,你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要考虑到5s内触发啊,所以才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类型无所谓,只要实现就行。是单信号,单输出的。在论坛没找到,找了好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有输出就行了

网友D:
PLC就简单了
延时输出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应用来的,要求是当检测到信号时,过5s后气缸把物体吹走。在5s内可能有信号进来,也要经过5s后,让气缸动作。单个信号输入,单输出。只要实现这个功能,我就自己按照这个思路写程序就好了。20几号用来参加比赛的,其他的问题不太大,就差这个比较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解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一个触发信号过来延时继电器启动,到5秒就驱动气缸执行相应的动作对吧,然后你又说延时5秒中间可能会有别的触发信号过来,你是想让这个信号重置延时器吗,还是等这个循环过后再等5秒再来一个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从接收到信号开始,5s后让气缸动作;在这延时的5s内还可能会有信号输入,而这时输入的信号也要经过5s后让气缸动作。也就是说在执行完第一个动作后,可能不到5s,气缸又要动作。

网友F:
是先入先出的么?也就是如下
———1秒, 2秒, 3秒, 4秒, 5秒, 6秒, 7秒, 8秒,
输入:H____L____H____H____
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H____L____H____H
这个问题论坛是讨论过的。
不好意思,贴子不知道在哪里,(该是06,07年左右的事)
我只记得大约的解决的办法。
是用采样,保存,移位,读出。这样来解决的。
也就是每一段时间进行采样,如100mS一次,把其放在寄存器中,并对寄存器移位。
寄存器大小取决于采样间隔,如现在是100mS,还有延时间隔,如你说的5S,
那当中要保存50个值,就是8 Byte(64 Bit)。
前面说的事情还没完,完成移位后,接着是读取第51的值输出。
不知这样说,楼主能理解不?

网友F:
那个时间轴,不知别人的电脑能否对齐,不能的大家就一下吧。
补充点:采样后,是放在0位,移位是将50位移到51位,49位移到50位,,,,,0位移到1位。
移位说起来很多操作,在PLC中只一句指令。
注意采集时间取决于输入信号能维持的时间,如输入信号能维持0.2秒,那0.1秒一次采集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愚钝,不能理解啊

网友F:
我所理解你的问题要求有没有理解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PLC的信号是上位机发送过来的,而且信号还是不定时发过来的;这样能实现吗?我是用上位机处理信息,如果处理的信息是不行的,这样才发个信号给PLC,让PLC驱动气缸动作的。

网友G:
不良品剔除啊?这个有许多现成的样例的。一般的方法就像26楼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如果不能理解的话还有一个麻烦点的方法:用一个计数器和几个定时器,像七楼cvlsam版的方法,x0接通一次,c0计数 一次,c0=1,M0置位,T0计时,c0=2,M1置位,T1计时,依次类推

网友F:
输入的信号不是0,就是1,那用管是那来的呢?主要是要注意其能维持多长时间,如你0.1秒采集一次,如果输入只维持0.05秒,那你就不能采集到了,就算输入信号能保持0.1秒,也不一定能采集到。必须大于0.1秒。
另外,还有影响采集频率的是你要求的延时精度,如果说5.1秒,和4.9秒没关系的,那0.1秒就没问题。
如果你要求4.95和5.05秒之间的,那就要0.05秒或更高速的采集周期。

网友G:
回复 楼主:
很久以前做过的不良品剔除,不过不是延时5秒,好像是计数延迟,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位机是检测到次品才会发信号,如果一直采集的话,不是次品不是没有信号去采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概意思懂了不过图片的程序看不见哈哈哈

网友H:
将当前数据存入寄存器,再根据位置决定位移个数,检测目标寄存器数据大于0就吹

网友F:
有次品就输入1,否则输入0。对吧。
那输出是延时后5秒,输出1,如没有次品则一直是输出0,对吧。
那个移位不停地移啊,就让其移。
反正结果是有次品输入1后,5秒就输出一个1出来。

不是次品怎会没信号采集呢,采集到0呀,并且延时5秒输出0呀。

网友I:
个人想法是  假如输出时间为一秒   就用五个定时器  输入入信号发生一次就加一  与定时器输入信号比较当大于等于一时 第一个定时器开始计时   大于等于二时第二个定时器开始计时   后面三个就仿照 这两个就行  当定时器有输出时  就减一同时复位 用定时器的输出来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  来给输出置位 同时清零输出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像可以,我试下能不能实现。还没写过定期采集信号的程序。

网友J:
用定时中断采样输入信号、需要多少都可以、
如定时100ms采样、
三菱FX可以用以下程序
中断程序中:
LD M8000
STFL Xnnn Mnnn Knnn K1
Xnnn 需采样的输入
Mnnn 需存伴采样结果开始M位
Knnn 需要多少外采样点(小于1024点)
主程序中取M(nnn + n)的位就时延迟n * 0.1秒的结果
西门子200 可以用以下程序
中断程序中:
LD     SM0.0
MOVB   VB1000,VB0,250
MOVB   VB0,VB1001
MOVB   IBx,VB1000
IBx 包含采样位的输入字节
主程序中读自VB(1000+n)节中对应的字节位就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考虑到5s内触发啊,所以才难搞
5秒,在工程上,只不过等效于一个迟钝得离谱的信号传输延迟而已。

网友L:
你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J:
S7-200的,这样行不行呢?仿真的时候有点问题。感觉这样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J:
按照你这样采集,好像不能每个都定时五秒吧

网友M:
不用PLC都可以实现,直接买个延时继电器,几十块钱搞定!延时继电器的时间还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可调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不用PLC都可以实现,直接买个延时继电器,几十块钱搞定!延时继电器的时间还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可调节!
延时5秒输出,举个例,如下的输入:
输入:1(1s)_0(2s)_1(3s)_0(4s)_0(5s)_1(6s)_1(7s)
输出:1(5s)_0(6s)_1(7s)_0(8s)_0(9s)_1(10s)_1(11s)

第5秒的输出好解决
第6秒的呢?
第7秒的怎解决?

网友F:
不知楼主是否理解我所说的处理方法?
简单的例子再说一下吧,现在用1秒采样一次,如输入端:
在第一秒时是A状态,第2秒是B状态,3秒是C,4秒是D,5秒是E,6秒是F
至于A状态是1,还是0,我这不管,反正5秒后,把其原原本本输出一样就行。
1秒采一次,所以用5位记录就行,
在第1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表示未知)
移位,数据全为未知:—————
把A放在第0位,数据为A—————,

在第2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
移位,数据为:—A———
输入B放在第0位,数据为BA———,

在第3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
移位,数据为:—BA——
输入C放在第0位,数据为CBA——,

在第4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
移位,数据为:—CBA—
输入D放在第0位,数据为DCBA—,

在第5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
移位,数据为:—DCBA
输入E放在第0位,数据为EDCBA,

在第6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A
移位,数据为:-EDCB
输入F放在第0位,数据为FEDCB,

在第7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B
移位,数据为:-FEDC
输入G放在第0位,数据为GFEDC,

在第8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C
移位,数据为:-GFED
输入H放在第0位,数据为HGFED,

在第9秒时:
把第5位输出,结果输出是D
移位,数据为:-HGFE
输入I放在第0位,数据为IHGFE

看看以上的情况,是否实现了5秒的延时呢?
输入:A(1s)_B(2s)_C(3s)_D(4s)_E(5s)_F(6s)
输出:A(6s)_B(7s)_C(8s)_D(9s)_E(10s)_F(11s)

网友N:
输入记住5s后输出同时复位记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理解,但是怎么实现呢?我用三菱PLC中的SFTL指令,我一输入,就立刻输出了,在指令前我还加了一个100ms的脉冲接通SFTL M0 M1 K50 K1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哥哈,小弟按照你的思路调好了,感觉应该太大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思路,谢谢各位大哥的关照

网友J:
SFTL用边沿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

楼主:
如果我用100MS的脉冲的上升沿采集信号,而信号持续的时间太短,会不会检测不到信号?如果我用的脉冲为10MS,会不会又用的寄存器太多了呢?

网友J:
你检测输入信号的ON或者OFF时间小于100ms的话就10ms中断采样;如果采样5秒钟的数据就需要500个寄存器

网友J:
再开一输入上升沿中断;输入中断置位一个M位;信号采样(100ms)定时中断采样时判断输入信号、如果输入信号为OFF则复位M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O:
感觉28楼复合命题,2楼说的简单源自楼主问题不明~到现在还有不确定的因素。
其他似乎不行~哪里有“同步信号”可以用?
“过5s后气缸把物体吹走。”气缸如何吹,好打错字了,是推。
气缸一个东西用?秒,在动作期间再来信号怎么办?

网友P:
实际应用来的,要求是当检测到信号时,过5s后气缸把物体吹走。在5s内可能有信号进来,也要经过5s后,让气缸动作。单个信号输入,单输出。
用计数方法处理,可能好解决一点。
当计数为1时,一种情况
当计数为2时,另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P:
想下是可以的,不过我用了个移位指令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第一次发,没把问题完全描述,下回会好点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想下是可以的,不过我用了个移位指令实现了
用计数,移位都可以,移位信号要用那个输入信号,否则问题又来了~5秒不准。

网友Q:
接通定时5秒要想哪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