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近日,接手维修一台国产嘉乐JR7000系列5.5KW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电运行,带电机,发现电机运转速度不稳定,时快时慢,
经检查发现,输出电压有波动,但不是三相不平衡的情况,因为输出电压稳定时三相的电压值是很平衡的,测量模块驱动脚的电压值也是正常的上桥3路驱动电压有3.15v,下桥的驱动电压有3.4v也很稳定,
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原因,是不是CPU发出6路PWM波不稳定造成?

网友A:
我认为是其中一个电容容量降低所致,
或者你的电机有局部放电,但又不严重,所以不稳定。

网友B:
一般变频器调速,都用电位器调速,考虑换电位器试试,电位器用久了,经常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其中一个电容容量降低所致,
或者你的电机有局部放电,但又不严重,所以不稳定。
怀疑过主回路滤波电容容量降低,更换过故障依旧,至于电机方面,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电机我是专门用来试机的,别的变频器用这个电机试机就没问题。
至于故障现象,补充一点,特别是停机断电后,再次送电,而后重新启动变频器,这种电压波动的情况相当明显,
而过一段时间,输出电压会趋于平稳,跟正常一样。

网友C:
估计驱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驱动电容
驱动电容我全部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D:
2楼朋友怀疑是频率给定电位器接触不良,不知你的频率给定是不是电位器。若是,请改为面板控制试试,或者更换电位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面板电位器、外部模拟量电位器以及键盘数字键调速,这三个调速方式都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E:
你的电容全部确认好了?
电容比较关键!

网友F:
是不是摆平控制。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电机控制方式的问题哦,看看是不是VF控制方式,如果不是的话改成VF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检查电流检测部分,重点电流互感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也觉得可以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等,含连接点接触情况。

网友D:
不知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我觉得是不是主板给定的PWM信号的频率在漂移,从主板上找找问题,比如恢复出厂值,检查主板上的元件有没有虚焊,有没有性能不稳定的元件。

网友B:
估计逆变模块老化,个别模块内阻变大,建议换IGBT试试,我曾经遇到过此类故障,有的表现为偏流,三相电压是平衡的。

楼主:
承蒙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在此,先向大家表示感谢!
好几天没来汇报进展情况了,只因其他事情耽误了,今天下午得空,又把这个变频器拿出来重新研究,
先说一下之前检查的情况吧,根据朋友们的提示,我也做了相应的检测:驱动电容、主回路滤波电容、各种调频方式、主板上的74HC365D、PIM模块等,这些都有更换过,可问题依旧存在,
今日重新研究该机子时,偶然发现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又一次报欠压,然后变频器也停止运行,
检查母线电压,正常;
怀疑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寻找电压检测回路,发现该机型的电压检测信号是取自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次级,
经过一只二极管、一只43K、一只3K的电阻然后到主板,
测量二极管,正常;
测量43K的电阻,问题出现,无穷大;
3K电阻也正常;
寻找相应阻值的电阻,替换,
再次上电,运行变频器,这次情况大不一样,没有了之前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动大的现象,
很稳定,电压到一个数值就会停下来,不会再有什么跳动,
到此!暗自感到高兴,终于把元凶给揪出来了。
原来母线电压检测不稳定是造成这次故障现象的真正原因。

网友D:
恭喜柱主终于找出故障“元凶”了,这种机子的故障很特别,电压检测部分有故障却不报电压方面的故障,却改变频率,搞得大家一顿乱猜,也害得楼主不断折腾,长了见视。不过对楼主来说这也是件好事,磨练了自己,提高了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