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6):
在单位生产线的控制程序里面看到这些前面带#的块,请问这些块属于什么块?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实现不同功能的功能块

网友B:
功能块里的临时变量

网友C:
功能块,这写功能块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单位生产线的控制程序里面看到这些前面带#的块,请问这些块属于什么块?起什么作用啊???

等了几天,也没有见到有说到点子上的,让我来终结此帖:
1、在功能块引脚上的变量带有“#”,代表此变量为局部变量。
2、在功能块名称中使用“#”,表明该功能块与其调用的功能块使用相同的背景块,也就是多重背景。
关于1,你可以在Step7编程手册第9章节找到相关内容,关于2,你可以在Step7编程手册10.3章节(变量声明的多实例章节)中看到相关内容。

网友E:
在打开的块上面已经注明是FB功能块了

网友F:
标题上就有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