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想用定位模块Fx2n-20gm做一个两轴运行,做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官网没有下载,

楼主:
谢谢:已下载,怎么这么小

网友A:
你还希望它是几十g的?

楼主:
谢谢您了,安装成功,大神,有没有中文版使用手册,官网只有英文版,看不懂

网友B:
这个软件只有几兆,三菱提供的这个模块说明书里面讲的是文本编程的方法,而用这个软件是用图标编程的,可以看软件的帮助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安装成功,大神,有没有中文版使用手册,官网只有英文版,看不懂
没有中文,我当时也找了好久。

网友D:
没有中文的手册。

网友E:
没有中文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