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主板散热风机不转

楼主(2016-11-17):
板子其余电路输出正常,风机也有电压输出但是接上风机后,风机不转!

网友A:
电路正常就更换散热风扇,否则运行后会模块过热报警

楼主:
更换主板后散热风机正常了!我能这有好几块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有电压风机不转,电压多少伏?

网友C:
这板子看着像ABB的

楼主:
电压18v丹弗斯主板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看是ABB的

楼主:
确实是在丹弗斯变频器里拆的

网友E:
莫非这个散热风扇也是超级智能?

楼主:
差不多吧!根据散热器温度调节风机转速

楼主:
回复 楼主:
差不多吧!根据散热器温度调节风机转速

网友F:
有电压 是不是风机有问题啊

网友G:
这明显是ABB  ACS500系列的驱动板。

楼主:
看过了!确实是abb的!和别的板子搞混了

网友H(2016-12-18):
这也能搞混啊,明显是ABB的板子

网友I(2017-01-19):
推动管换换看吧,你量的电压不一定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