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 一个串口怎么既和触摸屏通讯又和笔记本通讯?

楼主(2016-11-17):
买CPU的时候,买错了,只有一个串口,现在有一个也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到时候调试程序的时候,一个串口不够用啊,怎么办啊?

网友A:
下载调试的时候就别连触摸屏了!

网友B:
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应该可以的,你可以买一个带有编程口的西门子连接器,编程口连接PC编程监控,连接器连接HMI.

网友C:
呵呵;下载时把屏的连线拆了,下载好后再连上;
或你的屏支持透明传输也可以直接通过屏下载;

网友D:
可以采用亿维的NET-PPI转换,这样就可以连多个了,没有PPI的限制了。

网友E:
下载程序时将屏的线拆掉就行了、这都不是什么事儿

网友F:
对,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有种就是还能分出来一个口的,但具体我没试过,想来应该可行。

网友G:
实际上也就是插拔电缆麻烦一点罢了,不需要给自己找太多麻烦

网友H(2017-04-24):
如果嫌麻烦就用2楼办法,不嫌麻烦就拔了插,插了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