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现场有一个小的 S7 314 的 PLC  PROGIBUS 网络连接有一个 TP 177 的屏,看了屏是没有 SD 卡的,请问这个屏内的程序能上传上来吗 ?
   使用 PROSAVE 软件,通过连接 PLC 的通讯线试了,连接不上 屏?

网友A:
上传应该可以
不能打开编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B:
晕;与电脑通讯怎么能用与PLC的通讯线去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场有一个小的 S7 314 的 PLC  PROGIBUS 网络连接有一个 TP 177 的屏,看了屏是没有 SD 卡的,请问这个屏内的程序能上传上来吗 ?
   使用 PROSAVE 软件,通过连接 PLC 的通讯线试了,连接不上 屏?

仅支持备份为PSB文件,该文件可以用于下载至同型号的HMI中,但是不能被重新编辑。

你可以使用WinCCFlexible软件或者ProSave软件进行备份。
使用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并使用其上DIP开关设置通讯速率,通讯速率必须与WinCCFlexible(ProSave上的相同)。

你可以在《TP177A,TP177B,OP177B(WinCCFlexibl版本)》手册的第7.3章节找到相关内容,该手册在西门子官方网站中提供下载。

网友D:
只可备份吧。

网友E:
只可以备份,不能编辑。

网友F:
可以备份;不可以编辑;编辑必须要源文件;西门子的低端屏都这样

网友B:
这个与HITECH早期的触摸屏一样的,上载形成一个文件,只能下载到同型号里面可以正常使用;
文件不能打开看到画面,也不能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进口生产线的屏都是使用 PLC 的 USB 适配器的线通过 PLC 的DP 总线与 屏进行通讯的,只是原来用过几次 MP370,这个 TP177 的屏从没玩过,不知道怎么连接上传

网友A:
安装编程软件,找到正确的电缆。联机读取

网友G:
如果tp177和tp170一样的话,通讯该用232的电缆。

网友B:
连PLC的线与电脑的线是不一样的,线都错了,怎么可能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PLC的线与电脑的线是不一样的,线都错了,怎么可能通讯上;

  ?
  我是说想通过 S7 PLC 的DP 总线进行通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