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PLC的三种输出类型分别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这三种不同的输出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1)继电器输出:

  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晶闸管输出:

  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晶体管输出:

  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DC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当频率为10次/min以下时,既可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也可采用PLC输出驱动达林顿三极管(5—10A),再驱动负载,可大大减小。

  继电器优点:交流及直流负载都可以驱动;负载额定电流大;

  缺点:动作频率不能太高,同时继电器是有寿命的,一般100万次;

  晶体管优点:动作频率可以达到几百KHZ,无触点,因此不存在机械寿命的说法;

  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一般DC30V以下),电流比较小;

  双向可控硅(晶闸管输出):只能接交流的负载,动作频率比较高,寿命长,但负载的额定电流也比较小

  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而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如果用继电器去控制定位伺服或是步进的话就还要加定位模块,经济上不划算。而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伺服等。就这么回事。依据生产工艺要求,各种指示灯、变频器/数字直流调速器的启动停止应采用晶体管输出,它适应于高频动作,并且响应时间短;如果PLC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应首选继电器输出,采用这种方法,输出电路的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5.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

  6.晶体管输出的价格稍贵一点.

网友A:
配上接线图 就更好了 ,正好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好多模块,调试起来发现线接错了,又查手册去改。本人新手就是咯

网友B:
最好发一上全面的PLC公共端接线示意图。

网友C:
这个都是上个世纪的设计了,目前最新出品晶体管输出最少都是2A规格(西门子例外,西门子最大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