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输出点问题

楼主(2016-11-17):
一台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一直是正常的,现在不管按正向按键,还是反向按键,步进电机都是正向运转。PLC脉冲指令换了个方向输出点,步进电机运转就正常了,一直觉得是PLC方向输出点坏了,用那个认为是“坏”的输出点接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能正常工作。可是去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就是不行,好多台机器都碰到这种情况了。这是为什么啊 ?

网友A:
应该是该点负载太小所致!
给该点输出并接一个2.2K电阻做假负载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B:
那个端口,脉冲端口,是多少,方向端口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高手!
你经历过?

网友D:
呵呵;方向信号并不会指定输出哪个点,换到后面的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E:
检查你的程序里面是否在其它地方驱动这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本来就串2.2K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200多台机器,用了都一年多了 ,有十多台出现这种情况,我换个方向点就都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个输出点是OK了,问题是这个理论上应该坏的点,照样可以正常控制中间继电器工作,就是不能作为脉冲方向输出点来使用,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