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载求助

楼主(2016-11-17):
主直流经限流灯泡到模快,然后输出接一只灯泡到UVW任意两相,起动变频器,输出的灯泡一闪一闪的亮,输出电压平恒。限流灯泡不亮正常,求高手指点,不知正常可否。输出接7、5Kw电机,运行流灯亮一下,变频器报警。限流灯不亮。不敢拆限流灯试,输出空载电压三相平衡,对母线正负各UⅤW端都为500多伏的一半.串多大保险丝试7.5KW空载

楼主:
电机,能保证输出模块不炸。
正常变频输出接灯泡是一闪一闪亮吗。求指点

网友A:
运行在几赫兹时 灯泡闪? 接灯泡,带电机啊

网友B:
接7.5的电机,前面的灯泡肯定会亮。一亮就把直流电压拉下去了,变频器报欠压。变频器输出平衡就没问题了,如果你不放心非要串保险丝10A够了,空载。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新手也不要太怕了,不经历炸鸡不能学好维修

楼主:
成功带动7,5kW电机,哈哈

楼主:
保护一定要好,正在学习中,模块三只都是TB买的,所以不敢轻易试机,一炸就是一大片呀,伤不起。。。。哈哈

楼主:
也不是新手,也修了不少机子了,这台是高手中的高手修过了的,主板18.5被换成0.75KW,电源板也是块坏的,模块三只也是报废,驱动板也炸的不像样子,真的是全部搞了一遍。费时费力,不知可否耐用,后期看看。

网友D:
主板都换了?
这样大的维修值得吗?

楼主:
修复,九牛二虎

网友E:
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