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如果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的书,大家也可以介绍一下。有实例并且成功验证过的最好了。如果有给我发一份可以吗?任何一款PLC与台达或别的变频器RS485通讯的也行。我邮箱hnhyczj@163.com

网友A:
找台达的PLC应用手册和变频器手册看看。

网友B:
现在有很多PLC都带Modbus rtu 指令了 一条指令全部解决

网友C:
这个论坛里有,注意找就是

网友D:
找到了回复下,我也学习下

楼主:
是不是台达的PLC和变频器这块介绍的很详细呢,我脑子里还没有RS485通讯的概念,资料很少。一条指令是不能实现的。比如要在触摸屏上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实时显示。是双向通讯的。

网友E:
这个不会做之前是感觉很麻烦,等你知道怎么弄以后其实很简单的。
我之前用三菱PLC与温控器以及变频器做MODBUS RTU通讯,你去看三菱的手册ADP那个指令就明白了。
现在我用台达PLC的跟台达变频器RS485通讯,感觉还没三菱的好用。
三菱的PLC通讯上以后处理数据就很简单,但是感觉台达的PLC处理数据比较麻烦

网友F:
曾经做过的MCGS触摸屏+三菱FX3U系列PLC+4台森兰变频器实现的MODBUS RTU串口通信,里面有三菱PLC程序、MCGS触摸屏工程、文本说明、视频讲解等!有网友反应分卷压缩的不好下载,故而改为百度云: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bVi8N
密码:6fz3

网友G:
变频器与PLC的通讯速率、停止位长、数据位长、奇偶校验一致;大部份PLC有专门的MODBUS_RTU指令;变频器上设置通讯站号;PLC按通讯站号、变频器的MODBUS_RTU寄存器读写就可以;每个牌子的PLC都有应用手册上面有讲

网友H:
7楼的无法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7楼的无法下载。
曾经做过的MCGS触摸屏+三菱FX3U系列PLC+4台森兰变频器实现的MODBUS RTU串口通信,里面有三菱PLC程序、MCGS触摸屏工程、文本说明、视频讲解等!有网友反应分卷压缩的不好下载,故而改为百度云: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bVi8N
密码:6fz3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的书,大家也可以介绍一下。有实例并且成功验证过的最好了。如果有给我发一份可以吗?任何一款PLC与台达或别的变频器RS485通讯的也行。我邮箱hnhyczj@163.com
曾经做过的MCGS触摸屏+三菱FX3U系列PLC+4台森兰变频器实现的MODBUS RTU串口通信,里面有三菱PLC程序、MCGS触摸屏工程、文本说明、视频讲解等!有网友反应分卷压缩的不好下载,故而改为百度云: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bVi8N
密码:6fz3

网友D:
楼上的很详细,已经下来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很详细,已经下来学习了
那就好!

楼主:
多谢楼上发的资料。

网友I:
通讯主要得动手做,没有硬件可以利用一些测试工具软件,如mod_RSsim,VSPD,ControllerSimulator,ModbusSlave,Commix,ModScan32等小软件,还有数据转换线,自己搭建起测试平台,学起来会比较快。

网友J(2018-04-17):
回复 网友F:
版主能否再发一下

正在找这方面的实例资料

网友K(2018-10-25):
休息休息吧

楼主:
楼上发的资料现在下载不了了。请版主再发一下。不过到现在,我已经学会了485通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