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选型问题

楼主(2016-11-17):
想购买两套三菱JE40A的伺服,要带刹车的电机,请问电机型号和驱动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然后是他的刹车头这些要另外买吗?还是说它是配套的?采购说没有具体型号买不回来

网友A:
MR-JE-40A.  HG-KN43BJS100  编码器电缆、电源电缆、刹车电缆,控制接头都有型号,需要单独购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三菱J4,400W的带刹车的电机型号是多少?谢谢指导

网友A:
HG-KR43BJ 这是J4带刹车的型号

网友B:
本来是想上传个JE和J4伺服的选型手册的,但是文件太大,上传不了。。。。需要的话留下邮箱,谢谢

网友C:
我也刚刚采购了一个,还没开始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