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一台康明斯的柴油发电机,启动后即报过频保护,显示频率达到了60hz,!转速传感器是两线的,测得电阻是195欧,没有代换。请教高手,指点下思路。

网友A:
频率高可能是转速太高,超过了额定转速

网友B:
控制盘上的转速显示是多少嘛?

网友C:
看实际转速超过了,还是测量的问题。

网友D:
如果表计没有异常就是柴油机速度失控,此时自然进入保护;至于表计异常就是发送错误保护,毕竟保护系统的眼睛就是仪表........

网友E:
问问厂家吧

网友F:
采用手动试之,人为地降低转速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实际转速超过了,还是测量的问题。
显不显示实际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没有转速显示的。

网友H:
测一下转速.

网友G:
还是需要检测类的仪表确认下是传感器坏还是真的超速了,如果有备件代换就好了
请教下厂家吧,他们应该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G:
柴油机的轰鸣声很大,感觉应该是超速了。这传感器在网上都查不到,本身也没有标签。

网友I:
找个转速表测量下试试看

网友J:
看看频率如何,即发电机转速如何

网友K:
正常的话空载转速大概是53,超过这个数考虑把主控板换了,安装在面板后左侧的铁箱里的小板,也不排除检测线有问题。具体实际看看吧

楼主:
终于修好,还是油门控制的问题,造成转速过高,也就过频报警,1500转时刚好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