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一个机械臂来回翻转180度,现在是考虑用一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来读取旋转位置,plc是三菱3U的,本人之前没有用过绝对值编码器,想请问大家如何接线把信号导入plc,plc用什么指令来读取它的位置值,看了一下绝对值编码器的原理,说是反馈回来的格雷码,然后转换成十进制就可以了,我想问,比如转到90度它的格雷码又是多少呢

楼主:
格雷码如何对应角度

网友A:
添加到收藏夹,我不懂,但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B:
呵呵;先看你的编码器是几线的,对应不同分辩率,如256 512 1024;
三菱FX3U的直接支持格雷码转换;

网友C:
你说的是并行格雷码输出的编码器,并行输出的分辨率每一位都是一根线,对应plc的一个I/O输入点。较多的就是256、512、1024、4096分辨率等,对应您的360角度,plc读到数据以后转换对应下角度就行了

网友C:
这种并行格雷码输出的还有正负逻辑之分的,三菱、欧姆龙等plc大部分都是负逻辑NPN型输入的,欧系的都是正逻辑PNP型输入的

网友D:
三菱 FX3系列输入即可接成源型也可接成漏型;FX系列用格雷码变换指令

网友E:
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