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一共三台变频器带3台循环泵,主柜有个PLC控制三台变频,现在是主控一台变频工作但是不够用,又不能两台变频器同时工作,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同时让两台或者三台能同时工作,用那种PID控制器模块可以达到么?需要怎么选择模块和怎么接线,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方法非常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变频器自身的信号输出功能,也就是说将变频的输入信号,同时输出给下一台变频,一般的品牌都具备此功能。

网友B:
用高速编码器加在电机上面,通过高速计数模块采集速度然后通过程式计算调节用DA模块或通信到各变频器让它们自动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 变频器是ABB ACS510的   用控制器的模拟输出0——10V可以同时给两台变频器输入么?还是像你说的用一台变频器自带的输出信号给第二胎变频器,应为是循环泵 一个变频单独控制一台,不用两台频率同步,还忘了说了 用的好像是远传压力表信号 ,麻烦说的详细点  谢谢  我小白

网友A:
以下是本人已经使用的电路图,图中10V、AI1、GND是输入信号(0-10V),输出信号为AO1、GND(可以预先设置为所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图不全。。。我看不全 还有那个PID控制器输出信号可以并联给两个变频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就是变频器自带电压输出信号再给下一个变频器么?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信号不变,无论输入的电压、电流,变频可以将此输入信号原封不动的再次输出。

当然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将其设置成比例输出,也可设置成其他需要的变量。

以下是普传变频的输入、输出信号图。

网友C:
如果输出0-10V的话,一个信号可以拖2-3个负载,因为变频器接受电压信号拉入电流不大于1mA-5mA,而模块输出不低于20mA,模块完全可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您说的这些  但是还有一点不明白 请问一下如果不在变频上取信号输出就在PIL给出的信号并联给两个变频器信号输入可以不可以,需要设置么?还是不用设置直接接就可以 ,麻烦再说下

网友A:
你说的“给出的信号并联给两个变频器信号输入”,我想应该可以,但我没实践过。

网友D:
可以不加模块,直接用输入给第一台变频器,然后将第一台变频的的模拟发给第二台的,第二台的再给第四台的。这样子都可以实现,但是精度不高,虽然说也是启动,但是使用起来肯定是有先后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就是PLC如果给出的事电压信号就可以并联给两个变频器同时使用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E:
如果是0-10v信号,接两个变频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F:
1、一个控制器,控制三台变频器实现供水,你这种方式实现三台或两台同时运行没问题,但是不合理,看你这个配置应该是泵两用一备,把控制信号“并联”就成了几台泵同时运转。
2、循环水用PID控制,采样信号是流量还是出口压力?或者是系统温度,我倒感觉用流量开关或者出水口压力开关进行监测,压力或流量达不到要求通过小型PLC或者继电器延时控制切换泵的投入数量更合理一些。如果要求保证系统温度恒定控制,另当别论。

网友G:
循环泵变频运行,可能主要目的是节能,可以利用回水温差来控制要投入的电机数量,也就是用变频器来改变泵的流量和流速,电机频率与电机转整存在一个对应关系,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来设置对应的温差和要开的水泵台数,当然要是三台泵全开在50HZ工频的情况下,回水温差都达不到工艺要求,就谈不上用变频,来实现节能,变频器只能当作软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