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可供大学生使用的变压插座。有哪位知道它的原理、和电路图。他的用电量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A:
学校限制学生用电现在一般都用检测峰值电流的电表

,

很少使用检测功率的电表

...

为了防止

违章使用热得快等电器,

减小火灾隐患,

但又不影响同学们使用电脑等用电器,

部分公寓安

装的电表经过升级,

加装了智能负载识别器,

可以根据电流和电压波形和相位差来判断是否

有大功率纯电阻性热源负载的接入。

所以就出现了寝室可以带

4

台电脑同时工作但不能接入

一个

300W

的电热杯的现象

.

4

台计算机却不跳闸,这说明,寝室电表并不限制这类负载

的使用。

前面已经分析过,

因为这类负载是属于非线性整流性负载,

它的电流波形与纯电阻

性负载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说,只要是输入端有整流桥

+

电容

+

高频逆变器(把直流电逆

变为高频交流电)结构的用电器,都可以认为是非线性整流负载。

象电脑、

节能灯等都是属

于这类负载。

它们都可以不受电表的纯电阻负载上限功率的限制

(当然功率不能太大了,

般电表还有个总功率限制)

网友B:
还有这先进的东西呀,还真没见过

网友C:
太高级了,我学校新换的就是检测电流,电脑上设定每个宿舍的电流,和我们关系好就把电流设定的大一点

网友D:
还有这个东西啊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E:
没接触过,不过楼上到说的很好

网友A:
一般限制总负载或者负载类型均可:限制总负载自然线路电流超出设定值就是切离,限制负载种类的肯定带有总负荷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校限制学生用电现在一般都用检测峰值电流的电表

,

很少使用检测功率的电表

...

为了防止

违章使用热得快等电器,

减小火灾隐患,

但又不影响同学们使用电脑等用电器,

部分公寓安

装的电表经过升级,

加装了智能负载识别器,

可以根据电流和电压波形和相位差来判断是否

有大功率纯电阻性热源负载的接入。

所以就出现了寝室可以带

4

台电脑同时工作但不能接入

一个

300W

的电热杯的现象

.

4

台计算机却不跳闸,这说明,寝室电表并不限制这类负载

的使用。

前面已经分析过,

因为这类负载是属于非线性整流性负载,

它的电流波形与纯电阻

性负载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说,只要是输入端有整流桥

+

电容

+

高频逆变器(把直流电逆

变为高频交流电)结构的用电器,都可以认为是非线性整流负载。

象电脑、

节能灯等都是属

于这类负载。

它们都可以不受电表的纯电阻负载上限功率的限制

(当然功率不能太大了,

般电表还有个总功率限制)
这个还是头一次听说,有涨姿势了

网友G:
了解了,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H:
大约12年前就有了

网友I: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J:
市售的多功能插座有带USB插口的,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J:
多功能插座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要买正规的有安全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