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gp2屏和k300s,触屏里D以上地址位设置的数据不能传到PLC。PLC监控模式D数据没反应。求指教!怀疑和GP设置有关

网友A:
呵呵;先搞清你数据是PLC上的还是屏内部的;

楼主:
在GP上设置的真空度和时间,在PLC程序里可以确定位置是D3000以上一些寄存位,GP上载有密码没导出画面

网友B:
D区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读写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