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双速电机

楼主(2016-11-17):
前两天拆了一个双速电机发现 里面是双层线包     老师傅说一层线包是高速一层低速  但是我以前看的双速电机图纸上是图片上的样子  于是就迷惑了  图片上U1跟U2应该是联通的  但是实际的电机没有联通到底是咋回事了?

网友A:
双速电机为了切换连接组别,不像常规电机内部连接,实际对于双绕组电机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速电机为了切换连接组别,不像常规电机内部连接,实际对于双绕组电机也是如此
是不是双速电机有的是双绕组的有的是单绕组的  单绕组靠内部结构来改变速度   双绕组的靠外部切换两个绕组来改变速度?

网友B:
那按实际的画一下图吧,绕组引出线到端子,再看端子的连接情况。

网友C:
用过双速电机,但没研究过绕组。

网友D:
所谓双速电机有两种,一个是内部接线也就是变极调速如:三角形/YY转换接法(前面的三角形符号我不会写,就是楼主贴出的图样接法),电机里面出来六根线或8根线,通过转换开关来调节两种转速;另外一种是,电机里面有两组线包,它们之间是隔离的,没有电的联系,通过外面的接触器来转换,也是出来六根线,每三根线一个电机速度(其实也是变极调速,或一组线包嵌线为二极、一组线包嵌线为四极)。至于楼主说的那是双层绕组,是电机内部绕组的一种分布法,单速电机也可以嵌线为双层绕组,不能以此来判断是否为双速电机。一般电机铭牌都有标定。双层绕组对于修电机来说可以节约铜线,一般大功率电机采用双层嵌法,因为它的节跨距短,而且不会影响电机输出功率,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很空闲的时候,就会把3KW的电机单层改为双层绕组,绕组把数多,即把单层绕组的一把线分成两把线来嵌,但嵌线速度慢些。说错了,请不要拍砖,因为我也是懂点皮毛。

网友E:
楼上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F:
接线盒的盖子上有接线图吧,拍来看看

网友G:
还没用过双速电机。用惯调速都是用变频器,学习了,调速的另外一种办法,变级对数。
,以前学电机拖动有说,三种变速办法之一

网友H(2017-01-07):
那个电机现在一般都是变极调速的YD的使用改变接线来实现的,还有一种是完全两个级数的绕组在里面,但是这种的功率因数 太低了,现在已经淘汰

网友A:
早期的洗衣机电机就是12极+2极的2个独立绕组电机,一般一个绕组的电机靠改变部分绕组极性方向来达到改变电机极数从而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例如:2/4极、2/4/6极、2/4/8极、4/6极等等都是靠改变绕组极性达到改变速度的目的。随着后来变频器 大肆发展及价格下降,多速电机基本退出市场了

网友I:
楼主的疑惑,现在用的电动葫芦电机(比如德玛格)就是这种绕组,高速、低速分别是一个包的。就像10楼所说,通过改变极数来实现转速,但应用没有退出市场,工业上很多地方还用呢,优势还是有的,其实是制造工艺技术的成熟,才有了其市场,有点象以前调速的都是庞大的直流电机,现在技术成熟了,交流变频电机也达到了直流电机性能,呵呵有些有过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