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功率继电器

楼主(2016-11-17):
什么是功率继电器,跟普通的电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一般怎么用

网友A:
呵呵;功率继电器也属于电磁继电器的一种;
只是这个触点的容量比较大而已;
相对应的有信号继电器,电流小,使用寿命相对长一些;
这个说法大多是日本品牌的,他们继电器的种类分的很细;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C:
基本上触头额定电流大于1A就是功率继电器,小于1A就是信号继电器

网友D:
直接叫接触器不就行了?搞得这么繁琐?嘻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叫接触器不就行了?搞得这么繁琐?嘻嘻
非要咬文嚼字也没办法

网友D:
是呀,好多东西呢,现在名称界限重叠,导致概念上的混淆。真的很无奈。

网友F:
功率大的继电器叫功率继电器,当做接触器用也行了

网友A:
松下是以2A为界线的,>=2A的为功率继电器,2A下为信号继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功率继电器也属于电磁继电器的一种;
只是这个触点的容量比较大而已;
相对应的有信号继电器,电流小,使用寿命相对长一些;
这个说法大多是日本品牌的,他们继电器的种类分的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