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定时器中记录的最大值读出来。一旦计时条件中断,时间就回零了,比如定时器到1000中断了,把1000读出来,多次中断的话,取出来最大值,望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不是有一种叫积算定时器吗?

网友B:
大于等于当前值,当即保存当前值。

网友C(2018-09-25):
可以将定时器的T的定时值传递到单独的VW单元中,线圈被断开的时候,则该传递指令不继续执行,这样VW单元中的值就是定时器的记录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