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7):
信捷plc编程中大于等于号如何输入

网友A:
没机会用过信捷,推测是不是跟鬼子三菱编程差不多,LD= K1 D1或LD> K1 D1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C:
先输入一个大于号,再属于一个等于号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捷plc编程中大于等于号如何输入

网友E:
比较指令

网友F:
输入LD>= nnn mmm

网友G:
信捷的没有用过,不过发现一信低端的设备用的比较多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两个符号分两次输入嘛!

网友I:
4楼给出了图示,看来大于等于是分开输入的。

网友J:
直接就是大于号紧接着等于号,跟三菱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