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怎么用

楼主(2016-11-18):
旧电柜拆的。像液位检测的。

网友A:
是个德国货,您如果不测液位,可以做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发生器,配一个500欧的线性电位器就行了,当然要有24V的电源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德国货,您如果不测液位,可以做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发生器,配一个500欧的线性电位器就行了,当然要有24V的电源来供电。
是不是135接电阻,11,12接24V,然后7.8就有输出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人家明明写着“Made in Singapore”

网友C:
有人用过这个东东吗

网友D:
这样看是不是更好:

网友E:
信号隔离模块

网友F:
正面再来一个啊

网友G:
电位器控制,输出4-20ma/2-10v

网友H:
远程仪表变送器,在一些挤出机和DCS系统见过,很少见过这个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明明写着“Made in Singapore”
   这只表明是在新加坡生产的。变送器上标的:“KSR KUEBLER”说明是德国科普乐的产品,它是一个与浮球液位计配用的外置变送器。而老外在国内建厂生产的硬盘、打印机等产品,都标有:“Made in China”,能说它是国货?

网友I:
感觉像个变送器。

网友J: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