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如题,三相380V的空开,电流一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在三相220V的电压情况下?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如果三相空开的每一相的额定电流,与你的单相的额定电流数值相等(或很接近),则可以将原来的三相空开中的一相(另两相空着不用)当作220V电路的空开来用.
如果额定电流的数值相差较大,是不能那样用的.

网友C:
这个没问题

网友D:
没有问题
重点是电流不要超过

网友E:
能用,只有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

网友F:
可以的,在耐压范围内就可以。就像某些开关可以用在660v。

网友G:
可以的 说是380V 最高耐压可能会达到660V左右!

网友H:
可以用的

网友I:
三相断路器做单相断路器,如果要做到额定动作保护,需要将3组触头均接入模拟3相工作的发热状态才行,如果只接一组或者2组因为发热量没有3组一起工作大,也就是需要比额定电流更大才能跳闸!!

网友J:
可以用的 啊

网友K:
可以用的。

网友L:
可以用。触点开关没问题,电压等级高,更好。线圈可不行,电压等级不能互换。

网友M:
可以用,但是不能当三个单极用

网友N:
完全没问题

网友O:
电压等级够、电源类型相同,而使用电压也不是过低,可以使用。

网友P:
我感觉是可以用的

网友Q:
和电流有关与电圧无关

网友L:
主触点,电压等级是向下兼容的。但因为电压降低了,有可能电流会大,所以关键是触电电流的容量要大于实际使用的电流值。

网友R:
能行,重要的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