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西门子S7-200的PLC通过软件怎么测试它的输入点和输出点的好坏,我手上有几个西门子PLC不知道具体具体哪些点坏了,可以通过软件分别让他输出,再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就知道他好坏,我不知道软件可以不,如何操作

网友A:
简单搭载一路输出线路,编写一段程序即可。

网友B:
编一个点动程序,输出接通,测输出。

网友C:
输入点 24v接入  灯亮不亮就知道了
输出用表量

网友D:
用个继电器去一个个的试输出点。输入用个开关PLC 监视输入点状态。

网友E:
四楼的办法最好。仅仅用软件监控,输入点能判断好坏,输出点不好判断。

网友F:
直接给电输入,用软件监控输入点状态,输出点可以设置成PLC停机所有输出全接通,然后用表量或用继电器试

网友G:
提问连PLC的具体型号都不写全,这种毛病不改正的话,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做事习惯的。例如有时候会遇见有人问你,是什么型号的PLC你说就是西门子200的;是224还是226就不知道了,是24V还是220V供电的就更没注意了;其实大家都知道200的PLC是有24V和220V的;就是因为电压的不同,测量的方法也不会相同的。24V供电的是晶体管输出的,220V供电的是继电器输出的,你说一种办法都能检测两种不同输出方式的PLC?

网友H(2017-06-11):
引用 网友G:
提问连PLC的具体型号都不写全,这种毛病不改正的话,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做事习惯的。例如有时候会遇见有人问你,是什么型号的PLC你说就是西门子200的;是224还是226就不知道了,是24V还是220V供电的就更没注意了;其实大家都知道200的PLC是有24V和220V的;就是因为电压的不同,测量的方法也不会相同的。24V供电的是晶体管输出的,220V供电的是继电器输出的,你说一种办法都能检测两种不同输出方式的PLC?
楼主说的好,做工程就要严谨。凡是做到巨细无遗。